推荐一款性能优异的 DC/DC芯片

楼主:
一款可以替代LM2576的芯片    ---- TPS54260

它们的差异如下:

1、开关拓朴理想,

LM2576的开关管形式为:

开中管驱动没有升压部分,因此,它的压降极小值为0.7V,手册中的典型值是1.4V

TPS54260的形式为

它的开关管为一场效应管。驱动带了自举升压,它的导通电阻典型值0.2欧姆。

2、开关频率

LM2576       --             52KHz

TPS54260   ---           300K ~ 2200KHz

它可以使用更小体积的电感。另外,开关频率的提高,预示着开关损耗的降低。

3、输入电压范围:

LM2576       ----            ?~ 63V

TPS54260   ---            35~ 65V

4、输出电流:

LM2576       ----            3A

TPS54260   ---            2.5A

5、封装

LM2576       ----           TO220、TO263

PS54260     ---             MSOP10、SON10

网友:
这类比较要是顺带讲一下价格对比之类就好了,性价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的器件,确实有些贵,STM32在中国这么风行,就是因为它的价格低。
但TI的器件虽然贵,在中国的市场也很大。用什么器件,是根据产品的价格定位、性能定位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