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板子上的按键S2用手摸着的时候才正常工作啊?

楼主:
如题,我用查询法读取S2的状态,只有我手摸着按键或者P1.3的时候才正常工作,这是为什吗?

网友:
手湿的时候靠近就能正常工作,真是太神奇了

网友:
#include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BIT3;    //p1.3设为输入
  P1REN=BIT3;            //启用P1.3的上拉电阻
  while(1){
    if((P1IN&BIT3)==BIT3)//如果拉低
      P1OUT|=(BIT6+BIT0);     //LED亮
   else
      P1OUT=~(BIT6+BIT0);    //LED灭
  }
}

解决了,原来板子上没有弄上拉电阻的,需要启用内部上拉电阻,但是我看手册上画的有,真是坑爹啊

网友:
关键一句
P1REN=BIT3;

网友:
如果P1的x位设置内部弱上拉可以写作
P1REN=BITx;

网友:
楼主的问题怎么和我之前发的帖子一样样。。。

网友:
不过问题解决了就是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发完贴了,才看到你的帖子,跟我的问题一样,原来电路图上有个外部上拉电阻的,结果他们省钱没有焊接,只能内部了,我一直都是当有外部上拉的。郁闷一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就是进步 这个看看别人的例子可以看到的 恭喜楼主

网友:
好样的。。。。注意一下

网友:
纠结了很久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