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的区别

楼主:
1芯积分

DSP2812中,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之后的区别是什么?寄存器的状态怎么变?

某个向量开始指向一个地址,手动复位之后,是不是继续保留这个地址?

新手求指导!

网友:
1.cpu中有很多寄存器,如果上电时这些寄存器处于不确定状态,那么cpu即工作在不确定状态,这是不可靠的,有可能损毁硬件电路,上电复位就是为了使这些寄存器处于已知的、确定的安全的状态;手动复位其实与上电复位是等效的,不同之处是你可以单独对cpu复位而不需要整个电路板重新上电。
2.每个寄存器复位后处于什么状态可以从手册中查询。
3.不会保留改变后的地址,会回到复位后的默认地址。

网友:
获积分啊

获积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