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被锁

楼主:
我自己做了块板子,晶振没有接上去我就往LM3S9B96里面下了一个用到PLL的程序,导致芯片不能下载程序了(可能被锁了)。然后怎么解锁都解不了,那位大神救救俺!

网友:
1、你帖子下面的相关主题
2、多试几次碰运气

网友:
用串口,或别的下载方式,如USB口象板子下一个不操作管脚 的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详细说明一下都采用过哪种方式解锁?现在不知道你那边具体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