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天线和GSM天线的区别?

楼主:
GPS天线和GSM天线的区别?

网友:
“天线”,本来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因为只要把电磁波接收、发射了就可以了。
天线一般与物理形状关系密切的。工作频率的差别,会有更适合某频段的天线结构。天线的极化,也影响天线的结构。

GSM的工作频率在一吉左右,北斗的工作频率在2.5G左右,美国佬的是1.5G

如果你对天线制作感兴趣,可以自己做几种天线,比较一下它们的差别

网友:
接口是不同的,GPS是卫星导航天线,你要和你的导航仪或GPS蓝牙卫星模块的外接天线接口匹配。

GSM是手机外接天线,一般是车载手机免提系统通过蓝牙方式与你的手机连接,选择外接天线要与你的车载手机免提系统的外接天线接口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