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_ENTER_CRITICAL()与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的使用疑惑!

楼主:
各位高手,请帮我看一下,为何以下task能够正常运行(led以一秒为时间单位翻转!)

以下任务优先级为7,本程序还有两个user task 优先级分别为5,6

static  void  taskLed (void  *parg)
{
    (void)parg;
    while (1)
      {
         OS_ENTER_CRITICAL();
   ledOn();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延时1s                 */
      ledOff();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延时1s                   */
         OS_EXIT_CRITICAL();
      }
}

理论上说 OS_ENTER_CRITICAL()会关闭中断,故而 ledOn()之后OSTimeDly不会调用OS_Sched(),继而会直接返回 到 ledOff();这么就不会出现1s的闪烁变化,但是我的板子依旧

按照1s间隔闪烁!!!不晓得为啥?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楼主要多看书哦,最好看源码。OS_ENTER_CRITICAL();关闭的是硬件中断,但是没有关闭任务切换。OSTimeDly会产生软件的任务切换,与硬件的标志位不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上的恢复!

网友:
执行了OS_ENTER_CRITICAL();之后,就不会处理timetick中断了,那样的话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会一直停在那里呀,你的运行结果很奇怪。应该的运行结果是停在亮那里不闪烁.除非你在其它任务中执行了OS_EXIT_CRITICAL

网友:
回复 楼主:

别听二楼胡说。之所以会产生你所说的现象,原因在于OSTimeDly()这个函数。在这个函数源代码中存在着OS_EXIT_CRITICAL()这句话。也就是说,你在任务中的操作失效了。但是警告下,在简单的场景下,你可以像现在这样子写,但如果是多个任务,并且具有一定复杂度的时候你再这样写,我保证你程序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