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调节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pwm波输出,要实现电压数字可调,电压范围为0~5V ,调节步进为10mv,有什么可行性方案?

网友:
8位的PWM肯定不行了。16位的可以远高于你所需要的分辨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DA吗?还有其他什么方案吗?

网友:
你既然是PWM波输出,搞个带PWM的单片控制就可以了。不用再经过DA来控制PWM,那样不是在绕圈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做PWM波信号发生器,从单片机里是可以出来PWM波,但那时高电平电压固定的,我是想加一个高电平电压可以通过单片机调节,如果单独的频率和占空比调节是没必要用DA转换。

网友:
路过!不发表意见……

网友:
dontium 已经说了。。。

俺补充句,PWM + 滤波 也是一种D/A。关键字“平均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你。说得好。这个滤波可能很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滤波,有什么可烦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取均方根值,二极管检波应该效果没那么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大明白,PWM信号需要检波吗?
普通的二极管检波,当然检出的电压误差很大,尤其是电压较低时。可为何要对PWM检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PWM波不检波如何实现均值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PWM + 滤波 也是一种D/A,检波是最好的实现它DA的输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不是我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PWM波要得到平均值,滤波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吧。不是你说的。确实滤波就行

网友:
这个电压要求有带载能力么?

网友:
就象给你送到家门口了,你还找不到家一样

检波是对交流信号变直流、或脉动直流而言的。PWM就好象检波后的信号了。后面只需要加个滤波器就是了。

且,一般单片机输出的PWM波频率较高,很容易使用不很陡峭的滤波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