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电平变化中断,很不稳定,用手一碰端口就中断了。开了内部上拉。

楼主:
PIC单片机电平变化中断,很不稳定,用手一碰端口就中断了。开了内部上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一定要接电阻外部上拉吗?要是手都不能碰,那也太不稳定了吧。貌似手指刚接触按键就中断了,还没按下按键呢。不知道用外部上拉会不会稳定点?还有就是我用的是RBx端口判定按键中断的,有多个按键时,怎么样识别是哪个按键按下的呢?

网友A:
外部上拉个试试,可能内部上拉的阻值太大了,和你人体的电阻一个级别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部上拉个试试,可能内部上拉的阻值太大了,和你人体的电阻一个级别上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了内部上拉”—— 用万用表量电压,确认是否稳定的高电平。

网友:
其实是单片机坏了,让我搞了很久,换了块芯片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