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普通IO模拟串口的问题,读取数据老不对

楼主:
由于串口不够用,所以用MSP430普通IO模拟串口来读取数据,并将数据通过MSP430自带的串口发送到上位机,即下面的语句TXBYTE1(recvBuff) ,可是读到的数据一直是FF。定时器A采用时钟1MHz,模拟串口速率为9600,IO口为F1611的P2.2,哪位能帮忙看下么?搞了两天了,没搞出来

#include
void InitSys();

unsigned char bitTime=100;//每一位数据时间
unsigned char hBitTime=50;//半位数据的时间
unsigned char recvBuff;//接收数据缓冲区,8位,开始位结束位不接收
unsigned char bitCnt=0;//正在接收的数据位标志

#define RXD       0x04                      // RXD on P2.2
#define TXD       0x08                      // TXD on P2.3

void int_clk()
{
    unsigned 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DIVS_3;//MCLK 8M and SMCLK 1M
    do
        {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 = 0; i < 100; 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 ((IFG1 & OFIFG) != 0);        //如果标志为1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void main()
{
  _DINT();    // 关闭中断
  int_clk();  // 初始化时钟
  InitSys();
  _EINT();
    while(1);

}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TACCR0 += bitTime;
  switch(bitCnt)
  {
  case 0:
         recvBuff = 0;//清空缓冲区
        TACCR0 += hBitTime ;//
        TACCTL0 &= ~CAP;
        bitCnt++;
        break;
  case 8:
        if(P2IN&RXD)
          recvBuff |= BIT7;
        else
          recvBuff &= ~BIT7;
       TXBYTE1(recvBuff);  将模拟串口读到的数据经串口发送到上位机软件
       bitCnt++;
       break;
  case 9:
       TACCTL0 |= CAP;
       bitCnt = 0;
       break;
  default:
        if(P2IN&RXD)
             recvBuff |= BIT7;
        else
            recvBuff &= ~BIT7;
        recvBuff>>=1;
        bitCnt++;
        break;
  }
}

/***********子函数***************/
void InitSys()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TACTL = TASSEL1 + ID_3 + MC_2; //选择MCLK,8分频得1MHz为定时器始钟

            P2SEL = RXD;    // Set P2.2 to TA0,P2.2 是TA0 捕获比较模式的外部输入口

            CCTL0 = SCS + OUTMOD0 + CM1 + CAP + CCIE + CCIS_1; // Sync, Neg Edge, Cap

}

网友:
建议先测试下捕获模块的功能,确定TA0能够正常的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够进入中断并发送数据,只是发送的数据不对,说明他能够捕获起始位的下降沿,捕获功能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读到接收缓冲区的数据总是FF,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