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疏忽了

楼主:
刚才自己疏忽了,忘记关看门狗了

网友:
MSP430的看门狗默认是打开的,如果在程序开始不关闭程序执行到一定时间(时间间隔忘了,可以看手册或用户指南)就会自动复位,那样程序就无法正常执行。当然你可以不关闭看门狗定时喂狗,一般在成为正式产品,要保证其可靠性的情况下再开看门狗,在程序调试阶段不建议开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