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我自己做了几块CC2530的最小系统板,放在开发板的底板上下载程序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有先用开发板自带的最小系统板下载一次程序,然后直接把最小系统板拔掉,插上我的板子才能下进去,如果把仿真器重启或是拔掉再插上,我的最小系统板就下不进去程序了,说是找不到硬件,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多次几个模块,如果焊接没有问题,可以检查IC供电,复位和时钟信号。

网友:
试了三个模块了都是这样的,管脚电压都测了,都是正确的

网友:
并且做LED灯的实验都是可以的,但是做串口的时候发送的都是错误的,这个回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芯片有问题呢?

网友:
CC2530程序下载

CC2530程序下载

网友:
Zigbee下载问题

向各位学习哈,望大家指教指教,我刚开始接触Zigbee,这个我就是一个菜鸟,我用IAR下载程序,为什么总是弹出一个Target selection的对话框出来了???

网友:
和楼主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和楼主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也是自己做的板子新焊上去检测不到 听说是09J的这批CC2530芯片部分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可能在pc上连接了多个cc2530板子,使得下载程序无法确定要往哪个板子烧写。建议将其他cc2530板子去掉,仅留1个板子与PC相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接了一个,还是出现这种情况,求指教。。。

网友:
检查一下晶振,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若是这样,进一步可尝试以下步骤:
1.将仿真器从电脑USB接口上移走;
2、将IAR关闭;
3、将电脑重启;
4、先启动IAR软件,然后连接仿真器,再将板子连接到仿真器。注意这些操作次序。
5、检查仿真器的debug工具选为TI的;
6、尝试下载烧录功能。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