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开关电路吗?

楼主:
请问这个能理解为开关电路吗,即nmos的开通和关断受V1的控制(频率和幅值),那么请问电路中电容和电阻的作用什么呢,开关是怎么实现的呢?谢谢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这事一种分析思路,但是
这种情况下,我在电路板上用示波器实测G点电压为一条1.8V的直线,而在multisim中却是0v,何解?

网友:
仿真时用的电压源是理想的,实际中使用的是非理想的

网友:
和仿真的电压源无关吧?

网友:
R1,C1就是滤波电路吗!285KH呀?经过它还有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信号源是我加上去的,是电路中实测的RFP1一端的电压,到了C1处就成了一个直流且幅值大概在1.7v左右的电压,再加到mos管的G断,然后就相当于一个开关了吗?

网友:
我感觉不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在G极的电压,如果能使之“开”及“关”,MOS管才相当于一个开关。

你加的电压“到了C1处就成了一个直流且幅值大概在1.7v左右的电压”,这时要看MOS管的输入特性了,看在1.7V时它是处于输入特性曲线的哪一部分。

网友:
285KHZ,1uf  容抗=0.56欧姆!在和那个电阻串联分压! 1.7V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讲的是直流电压。---见7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算是开关电路也得加个上拉电阻啊!

网友:
先入为主造成了错觉!不小心钻了牛角尖?
12楼:应该是下拉电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不是相当于开集电极吗?怎么会要下拉电阻呢?当场效应管截止时处于高阻态

网友:
如果是“开关”就肯定有负载?不就有“上拉电阻”了吗!
所谓下拉电阻是指栅极与地接一个电阻!要不然这个“开关”就不好关断了??

网友:
额,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吧,整个电路频率基本是没变的,V1的占空比一开始有一个值,此时,G极有一个大概在零点几伏的直流电压值,MOS管无输出,然后当V1的占空比发生变化(变大),这时,G极的电压值就变成1.8伏左右了,继而NMOS相应有输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否看成是开关电路呢,通过控制G极的电压来控制MOS的开关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你的说法难道在MOS管导通的时候电流会从VCC到REP1到REF1到MOS到OUT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上拉电阻就可以有电路中的那两个电阻充当了
也不必要再把负载当做上拉电阻;
在这也不需要下拉电阻,VCC提供直流偏置,此时C1上面的电压大概1.7V,交流信号有2V的幅值能够让MOS管关断,不必再加下拉电阻

网友:
复16楼:作为开关作用需要考虑的是开关特性!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MOS管栅极本身的寄生电容就比较大,外加上个1uf电容就更大了!这就造成开关特性严重变坏!该开的时侯开不了!该关的时侯关不了!MOS管不能工作在饱和区和截止区!

网友:
复17楼:我们可以肯定原设计者对输出点(OUT)不会悬空!MOS管是绝缘栅!栅极的电阻不会反射到输出端!正是因为绝缘栅,就必须给这个电容一条出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你在仔细琢磨琢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out处确实没悬空,接了负载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