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学习心得笔记

楼主:
DSP学习心得笔记

---------------- 白建成.baijc.icekoor

引言:学习DSP的时间有两个多月了,收获很多新知识,我们要每天都有进步才行,以下内容没有特别的顺序,跟具自己的学习情况写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指出来,如果有不懂得也可以问我,大家相互交流很重要,我的一个邮箱:baijc@163.com欢迎联系!

建立新工程过程中:

问题1

"GPIO_Study.c", line 61: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0x_Device.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GPIO_Study.c".

解决方法:

因为project àbuild optionsàcompileràpreprocessor中,要包含的头文件的地址没有加进去,你可以找到头文件的地址,然后加进去。

问题2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c_int00                         D:\DSP study\test3\Debug\DSP280x_CodeStartBranch.obj

FS$$MPY                          D:\DSP study\test3\Debug\DSP280x_CpuTimers.obj

FS$$TOL                          D:\DSP study\test3\Debug\DSP280x_CpuTimers.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test3.out' not built

或者下面的问题: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c_int00                         D:\DSP study\GPIO_Study\Debug\DSP280x_CodeStartBranch.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GPIO_Study.out' not built

解决办法都是下面:

这个问题是因为没有加在库文件,请在project àbuild optionsàlinkeràlibraries中加入rts2800.lib

问题3

>> warning: creating .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hex) words.

   Use

            -stack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   error: can't allocate .stack, size 00000400 (page 1) in RAMM1 (avail:

            00000380)

>>   error: errors in input - ./Debug/GPIO_Study.out not built

解决办法:

这个问题是关于堆栈存储大小的问题,他是说,创建堆栈段使用与设置400个字,并建议在堆栈操作中改变这个与设置。这时,需要进行如下修改就可通过:projectà build optionsàLinkeràbasic,在Stack Size(-stack):填入800或者其他小于1024的数值。

网友:
调试程序:
在编译完成之后,要来下载程序并进行功能调试。FileLoad Program,在工程文件夹下面的Debug文件夹下,选中**.out文件,点击打开,便开始下载程序了。将**.out文件下载到目标板上2812的RAM中。
注意,这里是调试,所以将程序下载到RAM。等到最后您要固化程序的时候,就得下载到FLASH了,因为断电之后,RAM里面所有的数据都会消失。

(Run和Animate的区别,Run是如果遇到断点的话它就停下来了。而Animate就算遇到断点时先停止DSP内核,刷新窗口,然后接着继续启动运行,常用来连续刷新变量窗口和生成graph图形等)——知识储备。
添加断点:
加上断点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在该行代码前双击就行。双击之后,这行代码前面会出现一个红色圆块。另外一种添加断点的方法,就是在刚才的编译工具栏上,点一下那个小手图形的按钮,前提是你要把光标移动到想要设置断点的哪一行上。
使用watch window:
Watch window的作用是来观察程序运行过程中的各个变量的值。调用watch window的方法是点击菜单栏的"View ","watch window",这时watch window就会显示在CCS下方的信息区域;
选中所要观察的变量,然后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add to watch window。
调试代码观察:
我们在调试程序的时候经常想让程序从Main函数开使运行,点DebugGo main。 既能看到源文件中代码的执行情况,又能看到汇编指令的执行情况ViewMixed Source/Asm;

关于F2812中用C语言来实现中断的说明
1.首先在.cmd中定位系统中断表:
MEMORY
{
PAGE 0 :
......................................
PAGE 1 :
......................................
   PIE_VECT   : origin = 0x000D00, length = 0x000100
......................................
}
SECTIONS
{
...................................
   PieVectTable      : > PIE_VECT,   PAGE = 1
.....................................
}
2.在C中制定该中断的结构体:
#pragma DATA_SECTION(PieVectTable,"PieVectTable");
struct PIE_VECT_TABLE PieVectTable;(在DSP28_GlobalVariableDefs.C中初始化)
3.用一组常数(按照中断向量的顺序)初始化该名字为PIE_VECT_TABLE的表:
typedef interrupt void(*PINT)(void);这里有些一问,一下应该为函数名??

// Define Vector Table:
struct PIE_VECT_TABLE {

// Reset is never fetched from this table.
// It will always be fetched from 0x3FFFC0 in either
// boot ROM or XINTF Zone 7 depending on the state of
// the XMP/MC input signal.  On the F2810 it is always
// fetched from boot ROM.

      PINT     PIE1_RESERVED;
      PINT     PIE2_RESERVED;
      PINT     PIE3_RESERVED;
      PINT     PIE4_RESERVED;
      PINT     PIE5_RESERVED;
      PINT     PIE6_RESERVED;
      PINT     PIE7_RESERVED;
      PINT     PIE8_RESERVED;
      PINT     PIE9_RESERVED;
      PINT     PIE10_RESERVED;
      PINT     PIE11_RESERVED;
      PINT     PIE12_RESERVED;
      PINT     PIE13_RESERVED;

// Non-Peripheral Interrupts:
      PINT     XINT13;    // XINT13
      PINT     TINT2;     // CPU-Timer2
      PINT     DATALOG;   // Datalogging interrupt
      PINT     RTOSINT;   // RTOS interrupt
      PINT     EMUINT;    // Emulation interrupt
      PINT     XNMI;      // Non-maskable interrupt
      PINT     ILLEGAL;   // Illegal operation TRAP
      PINT     USER0;     // User Defined trap 0
      PINT     USER1;     // User Defined trap 1
      PINT     USER2;     // User Defined trap 2
      PINT     USER3;     // User Defined trap 3
      PINT     USER4;     // User Defined trap 4
      PINT     USER5;     // User Defined trap 5
      PINT     USER6;     // User Defined trap 6
      PINT     USER7;     // User Defined trap 7
      PINT     USER8;     // User Defined trap 8
      PINT     USER9;     // User Defined trap 9
      PINT     USER10;    // User Defined trap 10
      PINT     USER11;    // User Defined trap 11

// Group 1 PIE Peripheral Vectors:
      PINT     PDPINTA;   // EV-A
      PINT     PDPINTB;   // EV-B
      PINT     rsvd1_3;
      PINT     XINT1;
      PINT     XINT2;
      PINT     ADCINT;    // ADC
      PINT     TINT0;     // Timer 0
      PINT     WAKEINT;   // WD

.............
.............
// Group 12 PIE Peripheral Vectors:
      PINT     rsvd12_1;
      PINT     rsvd12_2;
      PINT     rsvd12_3;
      PINT     rsvd12_4;
      PINT     rsvd12_5;
      PINT     rsvd12_6;
      PINT     rsvd12_7;
      PINT     rsvd12_8;
};
然后在使我们在.cmd文件中定义的表有以上属性:
extern struct PIE_VECT_TABLE PieVectTable;(在.h文件中)
4.初始化该表(在.c文件中)使之能够为主程序所使用:
const struct PIE_VECT_TABLE PieVectTableInit = {

      PIE_RESERVED,  // Reserved space
      PIE_RESERVED,
      PIE_RESERVED,
      PIE_RESERVED,
      PIE_RESERVED,
      PIE_RESERVED,
      PIE_RESERVED,
      PIE_RESERVED,
      PIE_RESERVED,
      PIE_RESERVED,
      PIE_RESERVED,
      PIE_RESERVED,
      PIE_RESERVED,

// Non-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13_ISR,     // XINT13 or CPU-Timer 1
      INT14_ISR,     // CPU-Timer2
      DATALOG_ISR,   // Datalogging interrupt
      RTOSINT_ISR,   // RTOS interrupt
      EMUINT_ISR,    // Emulation interrupt
      NMI_ISR,       // Non-maskable interrupt
      ILLEGAL_ISR,   // Illegal operation TRAP
      USER0_ISR,     // User Defined trap 0
      USER1_ISR,     // User Defined trap 1
      USER2_ISR,     // User Defined trap 2
      USER3_ISR,     // User Defined trap 3
      USER4_ISR,     // User Defined trap 4
      USER5_ISR,     // User Defined trap 5
      USER6_ISR,     // User Defined trap 6
      USER7_ISR,     // User Defined trap 7
      USER8_ISR,     // User Defined trap 8
      USER9_ISR,     // User Defined trap 9
      USER10_ISR,    // User Defined trap 10
      USER11_ISR,    // User Defined trap 11

// Group 1 PIE Vectors
      PDPINTA_ISR,   // EV-A
      PDPINTB_ISR,   // EV-B
      rsvd_ISR,
      XINT1_ISR,
      XINT2_ISR,
      ADCINT_ISR,    // ADC
      TINT0_ISR,     // Timer 0
      WAKEINT_ISR,   // WD
.............
.............
// Group 12 E Vectors
      rsvd_ISR,
      rsvd_ISR,
      rsvd_ISR,
      rsvd_ISR,
      rsvd_ISR,
      rsvd_ISR,
      rsvd_ISR,
      rsvd_ISR,
};
//---------------------------------------------------------------------------
// InitPieVectTable: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PIE vector table to a known state.
// This function must be executed after boot time.
//

void InitPieVectTable(void)
{
int16 i;
Uint32 *Source = (void *) &PieVectTableInit;
Uint32 *Dest = (void *) &PieVectTable;

EALLOW;
for(i=0; i < 128; i++)
*Dest++ = *Source++;
EDIS;

// Enable the PIE Vector Table
PieCtrl.PIECRTL.bit.ENPIE = 1;

}
5.中断服务程序:
让以上的数值指向你所要的服务程序,例如:
PieVectTable.TINT2 = &ISRTimer2;
那么,ISRTimer2也就成了中断服务程序,
×××切记:一定要在主程序的开始先声明该程序:
interrupt void ISRTimer2(void);

.............
.............
然后按照您的需要编制该程序:
interrupt void ISRTimer2(void)
{
CpuTimer2.InterruptCount++;
}

网友:
编程中遇到的问题:

1、  line 257: warning: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解决方法:

点击出现的问题条,看光标定位在哪里,然后一点点删除,直到把编程的文字删除,最后把删除的写出来,回车就行了,因为回车的格式要在编辑状态哈哈!

28016的定时器笔记

学过2812的人会知道,2812的定时器和28016的定时器的寄存器很不一样。但是从功能上将差不多。

关于28016定时器的时钟的讨论

定时器的时钟是由SYSCLKOUT经过TBCTL中的CLKDIVHSPCLKDIV进行配置;

主要说明,我们应该记得SYSCLKOUTHSPCLK之间还可以分频,但是在这里这个寄存器不影响。

关于28016定时器的时钟同步的讨论;

如果我们想使每个PWM模块具有同步时钟,我们可以通过软件强制各个模块之间同步,设定步骤如下: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 = 0  // Pass through

   EPwm2Regs.TBCTL.bit.SYNCOSEL = 0;  // Pass through

   EPwm3Regs.TBCTL.bit.SYNCOSEL = 0;  // Pass through

   EPwm1Regs.TBCTL.bit.SWFSYNC = 1;

   EPwm2Regs.TBCTL.bit.SWFSYNC = 1;

   EPwm3Regs.TBCTL.bit.SWFSYNC = 1;

以上程序是设定PWM1/2/3同步,我们由于我们只采用向上计数,所以不需要设定计数方向位。

接下来如果我们想PWM1PWM2输出相位不一样,保持某个相位差,我们可以通过寄存器设定;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ENABLE;

   EPwm2Regs.TBCTL.bit.PHSEN = TB_ENABLE;

   EPwm3Regs.TBCTL.bit.PHSEN = TB_ENABLE;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

   EPwm2Regs.TBPHS.half.TBPHS = 250;

   EPwm3Regs.TBPHS.half.TBPHS = 500;

首先使能,然后赋予值;

关于一些其他的配置如下:

EPwm3Regs.TBPRD = PWM3_TIMER_TBPRD;

   EPwm3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     // Count up

   EPwm3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Enable INT on Zero event

   EPwm3Regs.ETSEL.bit.INTEN = PWM3_INT_ENABLE;   // Enable INT

   EPwm3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 Generate INT on 3rd event

关于28016PWM配置的讨论

PWM1A/B的独立配置;

除了counter-compare比较寄存器,CMPACMPB,主要还是配置控制寄存器CMPCTL,对于影子寄存器的配置,还有影子寄存器的装载模式。

这里主要讲关于PWMaction qualifier的配置;

模式1

// Setup shadow register load on ZERO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1Regs.CMPA.half.CMPA = EPWM1_MIN_CMPA;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CMPB = 500;              // Set Compare B value

   // Set actions

   EPwm1Regs.AQCTLA.bit.ZRO = AQ_CLEAR;            // Set PWM1A on Zero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 Clear PWM1A on event A, up coun

   EPwm1Regs.AQCTLB.bit.ZRO = AQ_SET;            // Set PWM1B on Zero

   EPwm1Regs.AQCTLB.bit.CBU = AQ_CLEAR;          // Clear PWM1B on event B, up count

   // Interrupt where we will change the Compare Values

   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Select INT on Zero event

   EPwm1Regs.ETSEL.bit.INTEN = 1;                // Enable INT

   EPwm1Regs.ETPS.bit.INTPRD = ET_3RD;           // Generate INT on 3rd event

其中红色的为PWM的输出方式配置,当PWM1.Acounter==0时,输出为0,在counter==CMPA时,且在向上计数,输出为1;而PWM1.B相反。

模式二:

   // Set actions

   EPwm2Regs.AQCTLA.bit.PRD = AQ_CLEAR;             // Clear PWM2A on Period

   EPwm2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 Set PWM2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2Regs.AQCTLB.bit.PRD = AQ_CLEAR;             // Clear PWM2B on Period

   EPwm2Regs.AQCTLB.bit.CBU = AQ_SET;             // Set PWM2B on event B, up count

其中红色的为PWM的输出方式配置,当PWM1.Acounter==period时,输出为0,在counter==CMPA时,且在向上计数,输出为1;而PWM1.B相同;

模式三:

// Set Actions

   EPwm3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 Set PWM3A on event B, up count

   EPwm3Regs.AQCTLA.bit.CBU = AQ_CLEAR;       // Clear PWM3A on event B, up count

其中红色的为PWM的输出方式配置,当PWM1.Acounter==CMPA时,输出为1,在counter==CMPB时,且在向上计数,输出为0,也就是计数在CMPACMPB之间时输出为1

模式四:

  EPwm3Regs.AQCTLB.bit.ZRO = AQ_TOGGLE;      // Toggle EPWM3B on Zero

此模式强制整个周期输出高或者输出地,与CMPACMPB无关,

关于28016PWM死区时间配置的讨论

主要与死区有关的是三个寄存器:

Dead-Band Generator Control Register (DBCTL)

Dead-Band Generator Rising Edge Delay Register (DBRED)

Dead-Band Generator Rising Edge Delay Register (DBRED) Field Descriptions

首先清楚延时时间的计算

为:DBRED*TBCLK

然后弄懂DBCTL就可以了。

注意理解下图:

弄懂3个控制位什么意思;

OUT_MODEPOLSELIN_MODE

注意第二位,这位通常用在输入为同一个通道时,也就是IN_MODE=0X00/0X03时。

简单看一些deadband的配置:

EPwm1Regs.DBCTL.bit.OUT_MODE = DB_FULL_ENABLE;

输出之前,输入上升沿下降沿都被延时;
   EPwm1Regs
.DBCTL.bit.POLSEL = DB_ACTV_HI;

没有取反过程;
   EPwm1Regs
.DBCTL.bit.IN_MODE = DBA_ALL;

输入全部为A,此为习惯性的配置;
   EPwm1Regs
.DBRED = 1000;
   EPwm1Regs
.DBFED = 500;

一周解决的为题:

我的sin()函数能够正常执行,cos()函数也能正常执行,但是当sin()计算完再计算cos(),仿真环境就会进入逻辑错误中断,请问怎么解决,是不是该重装CCS

原因:之前一直把程序烧到RAM里,总是只能执行一个sin()cos()函数,然后RAM的空间就不够了,由于也不会改RAM空间的大小,所以就把程序直接下到flash里面,结果就好了。

遇到CCS和仿真器连不上的问题;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134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Unknown Error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34

Error Class: 0x80000240

I/O Port = 240

解决办法:

我也试着解决这个问题,重装了一次,结果没有用。想着觉得是USB驱动的问题,然后就在设备管理器中,把USB的驱动删除了,有重新装了一遍,结果没问题了。原因应该是以前用的USB口安装的驱动,又被用于安装其他的驱动,结果以前的USB驱动不能用了

网友:
2011.1.19

我在用dsp中的cos()sin()函数时,对他们的结果做验证,发现他们有的计算出来的结果,和我用计算器计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还差不少。

解决办法:

         首先坚信CCS的函数计算不会轻易的出错,然后我就去查程序的问题,查不好长时间觉得没问题,就继续看程序运行的结果,结果发现有些计算正确,有些不正确,就在想执行过程中难道有随机性,结果突然想到中断的问题,我是在中断中作了个旋转矢量,通过中断来使它旋转,而直接把中断中的值,拿来在每个sin,cos中用,所以才出问题的。

         结果改动了一点就行了,将中断中的值,在用的地方,重新付给另一个变量,这样就能解决了。因为sin,cos执行需要时间较长,而普通的赋值却不是。

Flash API Error #65535:

The device is in limp mode, operation failed。以前一直没有问题,不知道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解决办法:

         烧写的插件(网上这么叫)没有装好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仿真器第一次没连接好,拔掉再连接几次就行了。

2011.1.20

fatal error: file "D:\\DSP study\\ADC_Study\\Debug\\ADC_Study.obj" has a

   Tag_Memory_Model attribute value of "2" that is different than one

   previously seen ("1"); combining incompatible files

解决办法:

         问题的出现可能是你lib下的库有所改变引起的,project->built options->linker->libraries->rts2800_ml.lib,因为之前一直用它,后来改成rts2800.lib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改回去就可以了。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00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解决方法:

可能是gel的问题,重新载入几次,如果不行的话,就把仿真器重新接几次,问题就应该没有了,多数是硬件的问题。

针对CCS的图像显示,一个方式为对程序中的某些变量画图,另一种方式是对DSP采集的数据画图,两者在方法上有所不同。

         首先声明画图很简单,只要把重要的记住就可以了,其他的尝试怎么用就OK了,不用刻意去学,浪费时间;

至于这张图中各个栏代表什么,你随便找个资料就给你

说得很清楚,但是没有一份资料教你怎么用的,这就是

网上资料的弊端。

你只要把右图画绿线的看懂就总够了,其他的试着改变参

数,看看结果你就明白了。

接下来给你看看我的配置:

Dual time single time的区别在于显示几个波形

Svpwm_Time1 Svpwm_Time0 是我程序内部的

两个变量,也就是SVPWMt1t0,记得前面加

&,不然结果不对,Acquisition Buffer Size设为1

因为我想通过终端来调试,每次终端,然后刷新

一次数据,这样很方便,找点资料看,这里不详

细说明了,还有采样时间,根据你的要求来定。

波形如下:

是不是很matlab中一样哈!

另一种方式,不能采用中断了,因为中断时间太长,影响采样速度。

建议:在程序中建一个大的数组,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再将数组显示在CCS中,Acquisition Buffer Size 此时不能为1了,要和你的数组一样长,Display Data Size等于Acquisition Buffer Size就可以,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如下图:这是我AD采样的波形,采集一个正弦波形,采用两个通道。

2011.01.24

error: symbol "_main"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D:\\DSP

   study\\DSP_Perfect\\Dsp_Perfect_110121W\\Perfect\\Debug\\Perfect.obj";

   redefined in "D:\\DSP

   study\\DSP_Perfect\\Dsp_Perfect_110121W\\Perfect\\Debug\\SCI_485.obj"

解决办法:

         这个问题是系统编译以后,在perfect.cSCI_485.c中分别有main();结果编译会报错。

2011.01.22

"D:\\DSP study\\DSP_Perfect\\Dsp_Perfect_110121W\\cmd\\F28016.cmd", line 125: error:

   run placement fails for object ".ebss", size 0x3ba (page 1).  Available

   ranges:

   RAMM1        size: 0x380        unused: 0x380        max hole: 0x380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Debug/Perfect.out" not built

解决办法:

         双击错误提示,进入错误的地方,原因是我们申明的变量数,超过了RAMM1的声明的大小,所以找过RAMM1,然后把size扩大就可以了,   RAMM1       : origin = 0x00048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注意但是不能超过1024,也就是说最大是0x000400。同时也把projectà build optionsàLinkeràbasic,在Stack Size(-stack):填入800或者其他小于1024的数值。以免以后有出些不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