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100欧的电阻的作用是限流吗?

楼主:
(图片)

网友:
是!
如果端口线短路,不致于烧坏器件

网友:
原本来是这样啊,您好,这个电路我有点疑问,因为是刚进企业,有些还是不懂希望能帮一下,我已经思考很久了。电容c304,c305,306的值是怎样确定的?100k 和10k 和1m是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要实现的功能(比如:AD1,AD2 是什么信号),不能确定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N口接的是水位探针,pulse输出高频脉冲,ad1、ad2分别检测探针的信号,有水ad1、ad2都为低电平,无水则与pulse的波形一样
只是怎样去选择c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仅挖出某一块电路让人猜,这难度太大了。应该把关联部分全都画上,至少要能看出大致的信号性质和参数,比如模拟量的幅值,变化的速率等等,然后才有可能去揣摩原电路的设计思路,解明它的功能。

网友:
以前只知道第1个电路的电阻是限流,不知道限流原理。学习了。

网友:
100k 的电阻与水的导电率有关,你看下不同水质的导电率就明白了。
电容值与你的信号频率有关,你那个也并非什么高频。一般也就是几KHz的信号。
1meg电阻是做下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N口接的是水位探针,pulse输出高频脉冲,ad1、ad2分别检测探针的信号,有水ad1、ad2都为低电平,无水则与pulse的波形一样只是怎样去选择c的值

要这样说,那个电容的取值就是越大越好了,一般地对图中的“PULSE”的频率,呈通路即可。

100K的电阻是与探针接触水时所呈电阻的比较,即,未接触水时,探针上的分压是1,接触水时的分压是0。----这是理想情况。

网友:
电容在这里还可以和后面的下拉电阻一起组成高通滤波器,根据AD1/AD2的频率来选择,让电路在这个频段附近处于低阻态。

网友:
上拉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