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risWare安装到哪里能够正常使用例程?

楼主:
安装StellarisWare到哪个目录下能够在不修改工程的情况下使用StellarisWare\boards\dk-lm3s9b96 下的例程,打开后总是出现无法打开头文件的错误?请问一般要直接使用例程,需要怎样操作?IAR 5.3需要安装到哪里?
是否可以直接使用
StellarisWare里的driverlib.m3吗??? [ 本帖最后由 sun9091 于 2012-6-12 10:55 编辑 ]

网友:
其实随便安装到哪里都可以,不过修改了配置里面的include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我默认C盘安装,编译可通过

网友:
C:\StellarisWare\boards\dk-lm3s9b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