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习中遇到的一段AVR c语言代码

楼主:
这是一段用开关控制LED,状态的程序。我使用的是attiny13的单片机,每次开关运行到需要LED闪的时候程序就会卡死,请各位师傅指教下怎样写才能避免让程序卡在死循环里,同时有能让LED闪速起来。
/*
程序要求:
        按下第一开关:led1亮,led0灭;
                第二次:led0亮,led1灭;
                第三次:led0,led1全亮;
                第四次:led0灭,led1闪烁;
        第五次;led1灭,led0闪烁。
                循环~~~~~~
*/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0_0 PORTB &=~(1< #define led0_1 PORTB |=(1< .
#define led1_0 PORTB &=~(1< #define led1_1 PORTB |=(1<
uchar m,i;
        void NO_0()//第一状态:led1亮,led0灭
        {
                led0_0;
                led1_1;
        }
        void  NO_1()//第二状态:led0亮,led1灭
        {
                led0_1;
                led1_0;
        }
        void  NO_2()//第三状态:led0,led1全亮
        {
                led0_1;
                led1_1;
        }

        void NO_3()//第四状态:led0灭,led1闪烁。
        {
                led1_0;
                while(1)
                {
                        led0_0;
                        _delay_ms(500);
                        led0_1;
                        _delay_ms(500);
                }

        }
        void NO_4()//第五状态:led1灭,led0闪烁。
        {
                led0_0;
                while(1)
                {
                        led1_0;
                        _delay_ms(500);
                        led1_1;
                        _delay_ms(500);
                }
        }
        void NO_5()//第六状态:led0,led1一起闪烁。
        {
                while(1)
                {
                        led0_0;
                        led1_0;
                        _delay_ms(500);
                        led0_1;
                        led1_1;
                        _delay_ms(500);
                }
        }

int main(void)
{

        DDRB=0b001111;
        PORTB=0b110010;
        while(1)
        {
                if (PINB &(1<                 {
                        _delay_ms(10);
                        if (PINB & (1<                         {
                                while(PINB &(1<                                 m++;
                                _delay_ms(10);
                        }
                }

        switch(m)
                {
                        case  0:NO_0();break;
                        case  1:NO_1();break;
                        case  2:NO_2();break;
                        case  3:NO_3();break;
                        case  4:NO_4();break;
                        case  5:NO_5();break;
                        default:m=0;break;
                }
        }
}

网友:
你说的卡死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时候按键按下,但程序没有检测到按键
你程序中LED闪烁的时候,延时器件,如果按下按键,这时候是不会响应按键的。
如果使用定时器实现演示,可以解决按键不能及时响应的问题

网友:
while(1)
{
led0_0;
_delay_ms(500);
led0_1;
_delay_ms(500);
}
进闪烁后怎么跳出来
请将所有闪烁里用到while(1)的改成用标志位进行判断的。

网友:
呵呵,3楼看的详细,
你这里是一个死循环,程序当让卡死到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