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 pad 仿真器求教

楼主:
请大家指点一下,launch pad 上的仿真器可以仿430那些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
G系列  2系列某些

网友:
支持SBW调试的430,都可以使用!

网友:
工遇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搞个好的

网友:
支持SBW调试的430,都可以使用!

仔细看图

仔细看图

网友:
谢谢各位,小弟受教了!
求助这个: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26amp%3Btypeid%3D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