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之按键LED闪灯爽歪歪

楼主:
#include
#define     BUTTON                BIT3
#define     LED_RED               BIT0
#define     LED_GREEN             BIT6
#define     LED_DIR               P1DIR
#define     BUTTON_DIR            P1DIR
#define     BUTTON_OUT            P1OUT
#define     LED_OUT               P1OUT

#define     BUTTON_REN            P1REN
#define     BUTTON_ON             (P1IN&BIT3)
#define     BUTTON_OFF           !(P1IN&BIT3)
#define     LED_RED_ON()            P1OUT|=BIT0
#define     LED_RED_OFF()           P1OUT&=~BIT0
#define     LED_GREEN_ON()          P1OUT|=BIT6
#define     LED_GREEN_OFF()         P1OUT&=~BIT6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0,flag=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UTTON_DIR &= ~BUTTON;
          LED_DIR    |= LED_RED+LED_GREEN;
          BUTTON_REN |= BUTTON;
      BUTTON_OUT  = BUTTON;

    while(1)
    {
     /*通过按键改变选择标志位*/
            if(BUTTON_OFF)
       {
               flag=!flag;
           while(BUTTON_OFF);
       }
            if(flag)
             {
                     LED_RED_ON();
                     i=10;
                     while(i--)
                     _delay_cycles(50000);
             LED_RED_OFF();

                     LED_GREEN_ON();
                     i=10;
                     while(i--)
             _delay_cycles(50000);
             LED_GREEN_OFF();
             }
          else
             {
                     LED_OUT |= LED_RED+LED_GREEN;
                     i=10;
                     while(i--)
                             _delay_cycles(50000);
                     LED_OUT ^= (LED_RED+LED_GREEN);
                     i=10;
                      while(i--)
                      _delay_cycles(50000);

             }
    }

}
//默认一起闪烁,按下按键后交替闪烁,再按下又一起,……

网友:
楼主搞个呼吸灯

网友:
#include <msp430g2452.h>
#define     BUTTON                BIT3
#define     LED_RED               BIT0
#define     LED_GREEN             BIT6
#define     LED_DIR               P1DIR
#define     BUTTON_DIR            P1DIR
#define     BUTTON_OUT            P1OUT
#define     LED_OUT               P1OUT

#define     BUTTON_REN            P1REN
#define     BUTTON_ON             (P1IN&BIT3)
#define     BUTTON_OFF           !(P1IN&BIT3)

#define     BIT_SET(x , y)            x |= (y)
#define     BIT_CLR(x , y)            x &=~(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0,flag=1;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IT_CLR(BUTTON_DIR , BUTTON);
   BIT_SET(LED_DIR , LED_RED+LED_GREEN);
   BIT_SET(BUTTON_REN , BUTTON);
      BIT_SET(BUTTON_OUT , BUTTON);
/********************************************************/
    while(1)
    {
     /*通过按键改变选择标志位*/
     if(BUTTON_OFF)
       {
        flag=!flag;
           while(BUTTON_OFF);
       }
/*****************************************************/
     if(flag)
             {
       BIT_SET(LED_OUT , LED_RED);
       i=10;
       while(i--)
       _delay_cycles(50000);
             BIT_CLR(LED_OUT , LED_RED);
/*****************************************************/
       BIT_SET(LED_OUT , LED_GREEN);
       i=10;
       while(i--)
             _delay_cycles(50000);
             BIT_CLR(LED_OUT , LED_GREEN);
             }
/*****************************************************/
          else
             {
              BIT_SET(LED_OUT ,LED_RED+LED_GREEN);
              i=10;
              while(i--)
               _delay_cycles(50000);
/*****************************************************/
              BIT_CLR(LED_OUT , LED_RED+LED_GREEN);
              i=10;
               while(i--)
               _delay_cycles(50000);

             }
    }

}

/***************变化一点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呼吸灯啊?你说说,我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呼吸灯  就是逐渐亮逐渐灭 。             考虑用PWM做
流星灯 顾名思义 像流星一样滑过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OK,做好了发帖

网友:
养成给程序适当地方加注释的好习惯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斑竹提醒,我已经把注释融入到程序语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