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家讨论如何管理文件夹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从字面上看比较简单,就建个文件夹呗 同类的分一起。
    好像实际用的时候没那么简单,说说你是怎么管理文件夹的,最好有截图,更直观一些 [ 本帖最后由 sjl2001 于 2012-6-12 21:51 编辑 ]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注中...好奇大家是如何整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真是个头疼的问题。
不过,哥们儿,对此,我认为也许它跟 编程风格 之类的是一回事。
不存在一种比较成型的框架,每个人大致都有一些各自的习惯。

就我自己而言——以我电脑里的 “电子电路”这个大类为例。

基本上,我是按照内容分子文件夹,一级一级往下分——当时好像无意就使用了“同层模块之间互相不交叉”的原则。
这些内容都是独立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相当于buffer的临时文件夹,有时是桌面,有时是 某个工作文件夹。
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时间不具体,有时突然来了心情,或者想休息一下,我就会整理——我有整理的嗜好,不管是用来找回秩序,还是怎么,我就会整理。
把这些内容先打开看一看,如果是简单的,简短的——比如一些记录和笔记,会做简单整理,然后分类,按照 电子电路 那个文件夹 的子文件夹分类,分门别类放好。

网友:
有一些东西,我还会转成压缩,然后加密文件夹,当然,其实这样并不是真为了加密,不是防人的,是防电脑突然神经病,篡改了我的文件。

这一类操作通常是对 源代码 做的——这是工作时养成的习惯。

网友:
这个是我的桌面比较简洁,软件文件夹里面的东西一般也不怎么用,都放一起了。

至于技术类的文档,我一直没找到太好的办法,就只能是建很多文件夹分门别类,找个时间归类,然后基本就忘记了,每次找的时候都搜索

网友:
我的文件夹整理很简单,关键词命名,往资料版一丢;
其实文件整理就是为了查阅,一般查阅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关键词,然后在资料盘一搜索就有了;

当然要命名自己清楚的关键词,自己一看就知道,一想就想到,一个文件可以有多个关键词,这样搜索能将所有相关的都搜到,系统都有搜索,随着知识的爆炸,任何分类都不是最科学的分类,搜索引擎为何发展,所谓整理分类都是一个人对小规模数据整理,大规模……不好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