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极限] 谁能画出最少元件数量的振荡电路

楼主:
画个振荡电路,看看你最少用了几个元件 。(集成电路不能算一个元件哟)

如果使用变压器,三个抽头折合一个元件,

下图的元件数量已经很少了,但不算最少

网友:
哈哈,再找高手

网友:
这个有意思,很有挑战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还能省不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用到三极管的这个特性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
”遂道二极管“更是很少有人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你过去的电路设计的帖子,很不错的 。
你善于思考,不因循守旧,

网友:
挑战一下

网友:
现在做到了用三个元件做振荡电路了,

 看谁能找到其它形式的或者更简单的?找到了加分!!

网友:
这个电路难道不是振荡电路?

网友:
看看我这个怎么样。反相器如果选择斯密特触发器的话会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使用集成电路,就不好判断了,因为,集成电路可以把所有器件放到里面,最后的结果就是只有一个器件了。

网友:
:~o 不会吧

不会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门电路的那个,可以产生振荡。分析它时用的是脉冲电路中的分析方法。
而你24楼的电路却不会振荡。分析它时用的是模拟电路中的相位平衡。
电容电阻的移相,每节最大会产生90度相移,(小于90度),所以,使用电容时,一般要用到三个,这样才会产生180度相移。

网友:
这里有一篇文章非常好,可以看看
http://zyk.thss.tsinghua.edu.cn/29/elecTec/resource/knowledge/zsd08/z0812.htm

这是我编辑后的文档: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多谢版主指点,本以为简单的把反相器拆开就可以了,没想到其中还大有文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这个呢?把晶体管换成场效应管亦可

网友:
把电容电感换一下,改变谐振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振荡电路都是常规的电路,且是等效电路。达到实用还要加些元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吧!还要加什么啊!起振之后不就可以振荡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还要加什么啊!起振之后不就可以振荡了吗

问题是它就起振不了。首先,电源在哪儿?

就那两个电路,在哪儿也加不上电源。所以,只是交流等效电路。是在分析时用的,而不是实际电路

网友:
谁分析原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对对
多谢dontium耐心指导!
呵呵

网友:
Crest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声明:该图片为实际拷屏,未做任何编辑。

网友:
有童鞋测试过这个电路吗?

引用 网友A:
89621

唉,童鞋们,你们实际测量过那个三极管振荡电路吗?三极管C-E反接才能工作,正确的名称应该是“雪崩张弛振荡电路”。
3904和8050已经测试过,在电源电压不小于9V时都可以工作,输出波形在Q1发射极。

网友:
这样子做振荡器稳定性不好吧,,波形啥的容易失真,,还有频率上的去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BT33应该是三个脚的吧,这个电路应该是至少再加一个元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型号写错啦,是DB3,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型号写错啦,是DB3,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
看看还能省不

网友:
很强大啊 ~

我靠  这么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童鞋们,你们实际测量过那个三极管振荡电路吗?三极管C-E反接才能工作,正确的名称应该是“雪崩张弛振荡电路”。3904和8050已经测试过,在电源电压不小于9V时都可以工作,输出波形在Q1发射极。

正确的接法是到处看看的接法,不反接时它的负阻特性最好。但它的电压(击穿电压)一致性不好,因为现在的三极管并不是专门这样应用的。

将它反接,也会有负阻,但它的负阻较差。它的优点是击穿电压的一致性很好,因为BE结绝大多数是6~7V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吗?

网友:
很具有挑战性

网友:
如果电源是恒流源,电路不包括输出用的耦合元件,那么,
一个 隧道二极管、肖克利二极体、DIAC、雪崩晶体管、UJT或PUT 就行。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隐藏了什么。

网友E:
若是电源为恒流源,可以用两个元件实现。电源为恒压源则至少要三个。

网友:
回复看看看啊卡卡卡

网友:
看看是啥样的

网友:
看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
来看看高手是怎么设计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若是电源为恒流源,可以用两个元件实现。电源为恒压源则至少要三个。

谢谢高手捧场!

你说得很准确!

网友:
观摩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 RLC算不算?

网友:
  看看LZ的方案

网友:
LC振荡电路…………

网友:
    一个非门输入与输出短接,由于传输延时,输入输出端的高低电平时间差就产生振荡,如果非门的上升和下降延时相等,
则输出矩形波宽度=占空因素=传输延时。一个器件的振荡电路。

网友:
非门振荡电路

网友:
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只要是搭配合理就可以作为振荡电路了,就是不知道你要多简单……

网友:
单结管构成的振荡电路?

网友:
俺题中所说,IC不算一个元件的。它可看作复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