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照clogord兄弟的呼吸灯改编的,呼吸效果不怎么好啊,感觉要死的样子

楼主:
#include<msp430g2452.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lag=0;
void BreathLED()
{
        P1SEL =BIT6;
        P1DIR = BIT6;
        P1OUT=0;
        TACTL = TASSEL_1 + MC_1  ;
        TACCTL1 =  OUTMOD_3 ;
        TACCTL0 = CCIE;
        CCR0 =328;
        CCR1 =327;         //0% pwm

        TACTL |=TACLR;
        _EINT();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reathLED();
  LPM0;
  return 0;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CountTimes()
{
        static int Times;
        Times++;
        if(flag)
         CCR1=Times;
        else
         CCR1=400-Times;
        if(Times==400)
         {Times=0;flag=!flag;}
}

网友:
慢慢闪烁着一点点亮了,又慢慢闪烁着一点点灭了,闪烁的感觉相当的呼吸不畅通啊

网友:
你的32768 没焊上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pwm周期太大了,搞小一点。贴上我的,没有考虑耗电:
#include
#define DOWN 0
#define UP 1

int main(void)
{
        signed int Duty = 0;
        signed char Direction = 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40;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0x40;                            // P1.2 and P1.3 TA1/2 options
  TACCR0 = 1000;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CCR1 = Duty;                               // 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 mode

  while(1){

          if(Duty==1000){
                  Duty--;
                  Direction = DOWN;
          }else if(Duty==0){
                  Duty++;
                  Direction = UP;
          }else{
                  if(Direction == UP){
                          Duty++;
                  }else{
                          Duty--;
                  }
          }

          __delay_cycles(5000);
          CCR1 = Duty;

  }
  _BIS_SR(CPUOFF);                          // Enter LPM0
}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我写的吧,在这里
htp://jiwm.blog.163.com
测试的时候如果蒙上一张面巾纸会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
回复我的都是高手

网友:
呼吸灯

两个的效果都没有怎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