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found a source at.... "这到底是个什么错误啊?(已解决)

楼主:
我不得不再专门发个求助帖了。。。

昨天用LaunchPad驱动LCD,后来出了问题,一直报错。先不管它了。现在有更大的问题了。。。

我在上一个帖子里说了这个问题,但是木有人回应啊!很是头疼,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点亮LED的程序都有问题,编译成功,但是下载时候有错误啊!而且诡异的还能运行!有网友说是“往输入的管脚输出数据了,造成这个样子。后来我更改了部分程序,注意到了所有的输入端口禁止输出更改就OK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回事儿啊!依然解决不了啊。。。(用的CCS5.1)

网友:
帮顶  这个没遇到过 我一直用IAR的

网友:
我有时候也遇到这种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就像IAR环境中遇到错误中断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软件上的问题。仅个人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软件重装了问题还是依然啊。。。我感觉是板子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IAR的好,CCS感觉很不适应。。。很多都操作会出错的。

网友:
哦,应该是我看错了,我的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会出现你这样的情况,可是刚开始用时候完全正常,就最近才一直有这问题。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啊?还是说忽略掉它?

网友:
这个错误时我刚才故意弄的,如果一个程序的执行过程是有限的。那么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如vod main() {  int a,a=1;} 我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另一种是。我把时钟的初始化弄错了。导致系统运行错误也是提示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们的帮助!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是从TI官网论坛里问到的,哈哈!心情瞬间舒畅啊!一会儿发帖总结分享下!

网友:
等你的总结分享一下,以防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