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8050驱动的怪现象

楼主:
我做了一块电路板,S8050驱动12V继电器,用单片机两个管脚驱动,但是两个继电器线圈处电压竟然差别好大,管脚悬空的时候,一个只有6.5V左右,一个是12V左右,当管脚都接地时,原来6.5V的变成了12V左右,另外一个12V的竟然到了0V,两个同样的电路继电器竟然相反地动作。
高手啊,来给分析一下咋回事啊。郁闷至极啊

网友:
实际PCB中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继电器,电路中画反了,板子布线时调整了

网友:
用三极管的集电极去驱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用的应该是集电极吧,问题是两个同样的电路在同一个板上,继电器的动作相反。拔掉单片机以后两个继电器一个吸合一个断开,都给两个集电极接地时,原来吸合的会断开,原来断开的吸合。不正常动作的继电器平时的电压是6V左右,我增加电源电压输入时会继续提升,当输入电压是14.6V左右时,继电器线圈的6V的电压会升到12V。

网友:
看你的描述是一个三极管没导通,一个三极管导通了,看看三极管的Vbe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应该怎么检查呢?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三极管的CE级,看是不是饱和导通了,要饱和导通了是很小的,一般就0.3V的样子

网友:
谢谢danielzhou,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介绍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用8050驱动的怪现象

网友:
是不是饱和的问题 是管子的参数不对吗

网友:
怀疑是三极管的三个极性你在画板子时搞反了,8050有很多引脚排列版本的 如:BCE  EBC

网友:
基集电阻用100

网友:
应该是没导通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