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一直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

楼主:
我程序中我用到了PIC 的I/O口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先把总中断关了,执行完后在打开。主函数中我并没有产生电平变化   但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等一直闪烁   看门狗也是关了的
我算是无语了  我用的是PIC16F690单片机     求高手解释

网友:
示波器观察一下, 看看你的中断是不是一直在触发?

网友:
configulations bits 配置错了吧

详细检查下configulations bits

网友:
学习,再学习,晚上不睡就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