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8被锁定进不了编程模式

楼主:
非常的郁闷,也非常的闹心。害怕出错,结果还是出了问题。

查询了大量的熔丝设定方法,还是把TAMEGA88锁定了。TAMEGA88默认是内部时钟,我就修改为外部时钟后,就不能进入编程模式了,我使用的是SPI接口下载。

请各位朋友给我看看,我到底哪儿错了。我的外部晶振为4M石英晶体。

没有修改时的熔丝设定:

-----------------------------------------------------------------------------------------------------

下面是修改后的熔丝设定:

网友:
现在我的程序还在运行,指示灯也在闪烁,说明外部晶体是起振了的。

非常的郁闷,如果外部晶体不起振,程序被锁还可以理解。晶体起振了,还会被锁?

因为我使用的是4M石英晶体,是不是我的最后一个CKSEL0位没有设置为1的缘故? 另外设置SUT时,我应该选择慢速上升电源,还是选择快速上升电源?

由于是贴片元件,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锁?

网友:
貌似你设置的晶振熔丝位是8MHz以上的,
应该设置3-8MHz熔丝位

网友:
谢谢版主,非常感谢你。

我是参考2楼的ATMEGA8的熔丝设定来做的。在ATMEGA8的设定中,CKSEL3—1的设定:111代表了3-8M的设定。

的确是错了,我找到了88的设定说明。另外看门狗是否需要设定,我使用的是外部看门狗。连接到RESET端口的。

网友:
建议楼主试一下智峰的下载软件,设置熔丝位的时候可以选择向导模式,有中文提示,不容易出错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我下载了智峰一个,好像没有mega88的选型

明天再去试试使用新的熔丝设定。现在我已经把这个芯片焊接下来了,另外焊接了一个新的上去。

网友:
我晕啊,CKSEL3-0设置为1101,仍然被锁了,到底该怎么设置

下面的设置,仍然不行?

网友:
真的是比较奇怪哦,你确认指示灯闪烁的速度是跟你程序设计的闪烁频率一致吗。

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
莫非应该设置成外部满幅晶振?
用智峰软件吧,

网友:
感觉设置成外部晶振后,闪烁速度要慢一些了。按照说明,内部晶振是选择的是2M,外部是4M,那么应该要闪烁更快一些了,怎么反而 变慢了呢?

是不是我把外部内部搞反了?应该没有啊。

网友:
你的熔丝位选择的是晶振8分频,所以肯定要慢了

网友:
我非常郁闷啊,八分频那个CKDIV8上面是0,我没有选择啊。今天下午我又选择了这个为CKDIV8为1,就可以进去了,没有被锁住。

今天下午我发现,选择了CKDIV8为1,我用AVR_fighter是可以连接的。只有我选择CKDIV8为0,也就是不使用8分频时,才不能连接。我用我同事的编程器使用AVR Studio 4做了很多修改方式,当被锁住后,调慢速度就可以连接了。估计是AVR_fighter这个软件的原因。看样子还是要使用AVR的软件来设置熔丝啊。

 我现在根本不敢设置了,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啊。就拿现在我的单片机配置来说,外部4M晶振,我该如何设置才是正确的呢?

网友:
强烈建议使用ISPPROG 1.67版本,按照位向导方式设置熔丝

网友:
谢谢版主,我头都搞大了。

网友:
检查一下reset pin是否接好。

网友:
不知道这软件怎么样,但是这里确实有个疑问,一开始的上传的图未修改CKDIV8是0,奇怪了,一开始内部RC振荡器应该是被8分频的,如果按照芯片资料来讲~~还有一般熔丝位0代表选定~~

网友:
我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这个又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