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e和Source之间的电压限制

楼主:
正如前面对R/2R阶梯式网络介绍的那样,HILO端的sourcesense之间都存在5V的最大电压限制。2400并不检查实际电压是否超过了这个限制,因为每条引线上的最大电阻必须是已知的。

可以通过下列计算避免测量误差:

Rmax是其中一条信号源引线上的最大引线电阻。例如,如果RSource LO = 200kΩ,RSource HI = 350kΩ,R = 200kΩ,最大测试测量电流为5V/350kΩ = 14μAR上测得的电压为2.8V

线缆电容

DUT布线特征电容和长度会产生一个与2400和开关系统内部电容相并联的电容值。对于最高100 kΩ左右的电阻,这种影响并不明显,在测量过程中不必做特殊的处理。如果高于这个值,可使用源电压/测量电流方法将布线造成的额外时间常数减至最小。

串联电阻

隔离式和总线式电阻网络的测试与单电阻元件的测试非常类似。测量这类器件的一个共同误差源就是串联电阻,它是布线电阻、开关系统(继电器的接通电阻)、机械手的接触指到器件管脚的接触电阻(由于测试夹具的污染)。

为了尽量减小引线电阻的影响,一定要使用具有较高阻抗检测输入的四线电阻欧姆表。这能够确保在测量DUT上的电压时,没有真正的电流流入检测线,这样串联电阻误差就被有效消除了。2400非常适合于这种测试,因为它在恒流和恒压模式下都提供了>1010Ω的输入阻抗。

设备列表

1.       吉时利2400型数字源表

2.       吉时利7001型开关主机

3.       吉时利70196线欧姆开关卡(2

4.       吉时利KPC-488.2AT)型GPIB接口卡

5.       吉时利8501-1Trigger-Link线

6.       吉时利7007-1型屏蔽式GPIB线(2

7.       吉时利7011-KIT-R型接头套件(2

8.       香蕉头(6

9.       9DIN接头套件——母头

10.   9导线计算机线缆

11.   带屏蔽的#22 AWG6导线线缆

12.   带屏蔽的#22 AWG24导线线缆

注意

当启用远程检测功能时,开路检测引线的OUTPUT HIGUARD端上将会出现致命的电压。这种电压会致人受伤甚至死亡,并损坏外部电路。在启用远程检测功能时,一定要确保检测引线连接正确。绝对不可改变带电的连接。一定要放电和/或断开外部电源。

了解更多吉时利2400系列数字源表,请戳http://www.keithley.com.cn/products/semiconductor/sourcemeasureunits/series2400sourcemeter

想与吉时利测试测量专家互动?想有更多学习资源?可登录吉时利官方网站http://www.keithle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