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PCB设计

楼主:
  我们长期提供电子、通讯、数码消费类产品的高速、高密、数模混合等PCB设计以及柔性板、刚柔结合板、HDI、盲埋孔等新工艺、新技术的PCB设计,从单面板到超过40层的多层板,以及各种高密度叠层盲埋孔板,可满足客户的所有高难度、超复杂的规格要求。
  我们高素质的PCB设计工程师具有丰富的电信级高速多层电路板PCB设计经验,通过综合考虑时序要求、带状线stripline和微带线microstrip、信号匹配方案、通信号质量、信号走线拓扑结构、电源地去藕decoupling、高速信号回流current return path信号阻抗控制impedance control和叠层stackup控制、单板EMC/EMI策略分析、埋盲孔blind via and buried via等多重因素,可向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PCB LAYOUT、高速PCB设计、SI仿真分析、电源完整性仿真分析、产品/单板EMC设计等技术服务。
  您只需提供基本的原理图和规格资料,从电子元器件挑选到封装制作,到PCB板设计以及制板贴片,我们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甚至如果您只有产品设计的思路,还没有原理图等技术资料,我们可为您提供原理图设计、结构特征设计、器件选型到PCB设计的总体设计方案,加快您的产品研发,推动新产品快速上市,充分把握市场机遇赢得更大经济效益。
  PCB设计能力:
  最高设计层数:不限
  最大PIN数目:48963
  最大Connections:36215
  最小过孔:8MIL(4MIL激光孔)
  最小线宽:3MIL
  最小线间距:4MIL
  一块PCB板最多BGA数目:44
  最小BGA PIN间距:0.5mm
  最高速信号:10G CML差分信号
  最快交期:2万PIN单板PCB前仿真、布局、布线、后仿真合计6天。
  信号类型:
  芯片:Xilinx,ViVex2,VirxtexPro,Inter2800,Altera,VIA AMD,TI.....
  信号:DDR/DDR2,USB,Ether,iLink,LVDS,PCI/PCI Express,HDMI,SATA,RAMBUS.....

  QQ:1123949653
  电话:0755-83757070

网友:
PCB抄板服务

  我们PCB抄板服务可根据客户提供的PCB样板推导准确的PCB文件、器件清单等技术资料,也可根据客户提供的Gerber资料来还原PCB文件并反推原理图。芯谷始终坚持客户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充分掌握各类型电路板结构模式与技术特征的基础上可一次性克隆出与原板保持100%一致的PCB电路板。为客户缩短项目周期、节省返工成本。
  此外,我们还可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对PCB电路板进行整改设计,即通过PCB改板满足客户对产品的特殊应用需求或个性化功用需求。
  在PCB改板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尊重并充分满足客户的修改要求,另一方面,也会根据目前的技术发展趋势以及产品本身的技术原理特征为客户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使经改板后的产品不仅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而且达到最佳改板优化效果。
  网址:pcbinf
  QQ:1123949653
  电话:0755-83757070

网友:
提供验室专用浊度仪PCB抄板定制服务

  便携式浊度仪是龙人PCBA事业部在PCB抄板、反向解析、芯片解密、样机仿制克隆、样机制作、样机调试领域取得成功的一个典范。目前,龙人PCBA事业部已经可以在该系列产品领域中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不仅可以提供此系列产品的克隆仿制与二次开发,还可以提供诸多PCB设计、PCB抄板、芯片解密、样机制作、样机调试、SMT加工等垂直化服务,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
  【产品特点】
  1、采用超稳定纯白长寿命光源
  2、标准光学样槽互换性更强
  3、宽量程、低漂移、高精度
  4、散射式双光路补偿电路
  5、反应灵敏(比其他厂快5倍)
  6、简易耐用,运行可靠
  【技术参数】
  量程:0-20、0-100、0-200、0-2000NTU
  测量介质:自来水、污水、纯水等
  最小示值:0.1、0.01、0.001
  NTU精度等级:2.0级
  重复 性:±1.0%
  取样 量: 50ml
  适应温度: 4—40℃
  相对湿度: <70%RH
  功耗: <25W
  外形尺寸:30×24×10㎝
  不管客户需要什么,龙人PCBA事业部都会给您提供最优质PCB抄板产品。现今LED技术越来越先进,LED灯也是大势所趋,而龙人正好掌握了一大批LED芯片资料,想要最先赢得商机赶快联系龙人PCBA事业部吧!
  网址:www.pcbinf.com
  QQ:1123949653
  电话:0755-83757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