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6.3使用JLINK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1、

我今天使用IAR6.3对STM32进行下载,出现这样的错误:

fatal error:Communication timed out:Requested 1 bytes,received 0 bytes!  session aborted!

开始以为是JLINK有问题了,但是我返回用Keil下载又可以用,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哪没有设置好?

2、想问下,用IAR,能像keil那样可以查看查看各个外设的情况及时钟情况吗?比如GPIO,USART等

网友:
应该是没设置好,仔细检查一下下载设置。
IAR功能也是十分强大的,不但能看外设、还可以看数据区的情况。

网友:
我的配置就是这样的,哪不对吗?

网友:
我是对LM3S8962  下程序时  出现同样的错   跪求高手解决啊

网友:
用keil吧
8962也会出问题吗?
那就用swd接口吧
三条线配置下 就可以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没有解决,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