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看门狗定时--时间不对

楼主:
#include "io4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BCSplus_init(void)
{
    BCSCTL2 = SELM_3 + DIVM_0 + SELS + DIVS_0;

    if (CALBC1_1MHZ != 0xFF) {
        DCOCTL = 0x00;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MHz */
        DCOCTL = CALDCO_1MHZ;
    }
    BCSCTL1 |= XT2OFF + DIVA_0;
    BCSCTL3 = XT2S_3 + LFXT1S_0 + XCAP_1;
}

int main( void )
{
  WDTCTL =WDT_ADLY_1000;
  BCSplus_init();
  IE1|=WDTIE;
  P1DIR|=0X01;
  P1OUT|=BIT0;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return 0;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1OUT=(~P1OUT)&0x01;
}
用的是LaundPad---2553的板子,那个LED灯一直亮。。。很久才灭,时间不对,但是,我设定的是1000ms的定时中断,哪里不对了,求助啊!!!谢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下这个示例代码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_ADLY_250;                    // WDT 250ms, ACLK, interval timer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interrupt
}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后我查看下手册,ACLK需要外接低频晶振的,我那个板子,外部晶振没加。所以时间不对,谢了你了,我这个也是初学。

网友:
你可以选择内部时钟源或默认DCO,不用焊外部晶体就可以了,WDT也是默认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燕子就要用MDLY了,我这用的是ADLY,所以说当时没了解清楚外接晶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