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IAR5.4后 为什么CCS4.2连接launchpad 调试出现错误啊

楼主:
如题

更新IAR5.4后  为什么CCS4.2连接launchpad 调试出现错误啊

网友:
建议楼上的不要装那么多IDE软件,不行就把5.4版本降下来,可能是两都有冲突。

网友:
回复 网友A:

IAR降下来了 5.3可以使用可是CCS还是出现这样的错误难道我要重装CCS
谢谢啊

网友:
应该跟你安装IAR没关系。
看来你需要重装一下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