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心得】关于CCS5.1的问题解决了,做个总结,分享下

楼主:
   1  。前天自己尝试用LaunchPad驱动1602LCD,遇到了一个问题。老是报错说什么No source found...但是程序还能照样运行。发帖问网友也没能解决,很多网友建议改用IAR。可是我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毕竟刚开始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现在出问题了,就得解决了,逃避不是最好的选择。我就去TI官网上看看他们对于CCS5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说明,我想如果这是个共性问题的话肯定会有的。找了半天说明没找到,逛到了论坛里,然后就进去看了看,你别说,翻到第二页时候还真看到了一个相关的问题:“Can't locate source ...”心里那个叫激动啊!!!哈哈~进去看了看这个叫Robert的问题还真和我的一模一样!正好也是这几天发的帖子,是一个TI的职员给他回复的,说实话这个职员给的回复我木有看懂,不过最后他说他问题解决了。我就赶紧留言问他具体怎么解决的。他的回复是这样的:

Hello Ruan,

You will find several boot_x.x.c files in both the grace folder and the xdctools folder. Do a search on the folder where Code Composer Studio is installed and you will be provided with the path you need to follow when the message appears to locate the source file. Once you do this the locate source button will no longer appear. This does not add any code to your source file. I hope this helps.

Good Luck,

Bob

大概意思就是说先在CCS5.1安装的文件夹里找到Grace和xdctools这两个子文件夹,搜索下boot_x.x.c这几个文件所在位置。然后在你编译报错时候点击“Locate the source file”,找到刚刚搜索的文件夹位置就行啦!!!

虽然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还不清楚,不过按照他的方法问题最终解决咯!还是很高兴啊!分享下!大家要是有同样的问题可以按照这个方法解决哦~

 2 。关于驱动LCD的问题,程序下载后不知为什么有时候要多按几下复位键才能显示,后来在一个不知道谁做的实验文档里发现了这句话:“如果没有显示请按复位键,并多试几次”。我就泄气了。。。不知道已经成功驱动LCD的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3 。1602LCD的 R/W 端是读/写选择端,因为进行简单的操作时候不从液晶读取任何数据,只向其写入命令和显示数据,因此此端硬件接地置低或者软件控制置低,低电平即为写状态。这个需注意!

网友:
上面的附件是另外一个文档,就是这个里面说的:“如果没有显示请按复位键,并多试几次”。靠不靠谱,对不对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大家可以借鉴下他的程序,采用了4线的控制方式 [ 本帖最后由 千里千寻 于 2012-6-14 12:04 编辑 ]

网友:
自己顶一下!
还要感谢之前回帖给予帮助的坛友们,谢谢你们!!!

网友:
绑定,非常好的经验,同时感受一下你的喜悦

网友:
可能是你初始化时,指令间的延时不够,我最近才用F2812点亮了1602,不过光是时序问题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

网友:
我想就是路径问题

Hello Ruan,

You will find several boot_x.x.c files in both the grace folder and the xdctools folder.
你将要在grace目录和xdctools目录里发现boot_x.x.c文件。
Do a search on the folder where Code Composer Studio is installed and you will be provided with the path you need to follow when the message appears to locate the source file.
在CCS(Code composer Studio)做一个搜索
你将要提供显示出错的目录路径。
Once you do this the locate source button will no longer appear.
当你做完了这些,本地原按钮将不再出现。
This does not add any code to your source file.
这么做并没有增加你的原文件代码数量。
I hope this helps.
我希望会对你有帮助

Good Luck,
祝你好运
Bob
鲍勃

网友:
1602问题

怎么没看到
“Locate the source file”
这个提示啊?我的只是出现这种情况: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756964264\QQ\WinTemp\RichOle\6J)H8W$CB~A[0GFX94C~U8P.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756964264\QQ\WinTemp\RichOle\6J)H8W$CB~A[0GFX94C~U8P.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全部都这样。。。放心用吧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