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 128*64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
程序在内部振荡器模式下,能正常显示,但是设置在外部晶振情况下,没有任何显示。一直没找出原因来,求高人指点!

网友:
内部振荡器和外部晶振频率不一致,要相应的改变延时的时间长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延时时间是指什么延时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单片机精确延时,我一直搞不清怎么算?求解?

网友:
用单片机nop或者++之类的不可能做到精确延时。延时个大概还可以,对于液晶可以先把延时往长处调,等能显示了可以慢慢缩短,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可以就用长点儿的延时。液晶对于单片机来说属于慢速器件,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延时太短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去按你们的思路试试先,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试了一下,问题解决了,但是XBR0=0x04改为XBR0=0x27液晶又不能显示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试了一下,问题解决了,但是XBR0=0x04改为XBR0=0x27液晶又不能显示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仔细看以下液晶的指令哦,
长时间不用,我也忘记了
C80651F单片机也没接触过,你要改这一条指令,首先要看看这个指令的作用是什么,改了之后的作用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