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语言对2个信号的判断?

楼主:
5芯积分

想用FPGA实现一个单道脉冲计数器,就是记录脉冲峰值在某两个电压之间的脉冲数。
大致思路是用两个比较器构成双限比较器。然后把比较器的输出值值输入到FGPA。
一般的思路是把两个信号异或,但是由于脉冲不是典型的冲击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不是垂直的,所以会在一个能够同时触发上下限的脉冲来临时,有一个00到10到11到10到00的过程,在触发下线但是还未触发上限时,异或会误判为一个计数。

所以我的思路是对下限的上升沿来临时对计数加1,上限的上升沿来临时对计数-1.由于在这个场合信号的上升沿一般是us甚至ns级的,所以能够很快的调整。

现在遇到几个问题,

如果写到一个进程里不能在同一个进程里判断两个不同信号的边沿。

如果写到两个进程里不能对同一个信号进程赋值。

求高手解答,该如何处理呢?问题有点老套,谅解

网友:
你用一个进程

用高频的时钟去同步这两个输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高频的时钟去同步这两个输入信号

啥意思,能详细说一下嘛

网友:
高频时钟去采集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
因为检测的信号比较快,主频应该要很快吧?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说实话真有点被你搞晕了,我的理解是一个低速主频fpga要对高速脉冲进行计数,如果是这样,往下看:

如果两个连续的脉冲之间的间隔时间,足够被你的低主频fpga识别的话,可以外加一个上限边沿触发保持电路。
如果两连续脉冲之间的间隔时间也是ns级,只有提升fpga主频一条路。

网友:
是对一个信号进行甄别,只记录某个电压段内的信号进行计数。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真有点被你搞晕了,我的理解是一个低速主频fpga要对高速脉冲进行计数,如果是这样,往下看: 如果两个连续的脉冲之间的间隔时间,足够被你的低主频fpga识别的话,可以外加一个上限边沿触发保持电路。 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