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28035的SPI控制ADS8332程序

楼主:
对ADS8332用了两种方法控制,端口模拟SPI及SPI控制器。使用宏SPI_INTEFACE来控制编译。今天是继LCD使用SPI控制搞定后完成SPI对ADS8332控制的。程序中,仅仅实现了基本部分,

其代码如下:

1、头文件定义

2、声明及定义

3、SPI IO初始化,其中,SPI-A用于LCD驱动,SPI-B用于ADS8332

有点乱哈,还有个定义文件

4、接口配置

5、字库

6、ADS8332及LCD过程

网友:
我也团购了ADS8332.正想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

网友:
才发现,DONTIUM升任版主了啊。恭喜。恭喜。

网友:
给师兄顶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多棒场啊

网友:
經過一番努力 有讀出ads8332的 ad count 值了, 謝謝樓主的PCB  如下

左側電表是入電壓 0V 到 3.3V 對應成 0000  -  FFFF ,但在 7FFF 變 8000處,MCU的讀值  不正確 還需要再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发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bug 是我自己程序的問題 ,我是用51模擬spi 動作,讀取ads8332的,目前還在努力中

网友:
哦,用51,还是“模拟SPI”,它的速度肯定很低了,那就应该设置成手动触发。等把数据读完了再进行下一次转换。

这个芯片在500KSPS自动触发工作时,最低需要8M的SPI时钟,考虑到其它问题,时钟15M倒是恰当

网友:
7FFF 到 8000 ad count 不正確的問題已解決

沒錯 我CONFIGURATION REGISTER是設7FF ,手動選擇通道 手動觸發轉換 ,以後有時間再試試, 自動觸發轉換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恭喜
怎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ADS8332不能启动转换,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