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MSP430 LaunchPad 开发板后,发现串口例程调试不通?

楼主:
自从参加TI论坛的活动,获得LaunchPad 开发板后,本想利用MSP430G2553芯片做个小控制设备。因为需要用到串口,就随便调试了一下TI提供的几个串口例程,结果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时,发现没有收到发出的数据,不过,那个定时器模拟串口的例子可以调通,这是怎么回事呢?项目中要用到定时器的资源,不想占用它,所以还是想找到串口模块调试不通的原因,想请各个大侠帮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一般例程都是外部晶振来操作的,但是那个板子上外部晶振都没有焊接上
你把你的程序时钟换成内部DCO,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lz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的话请lz教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外部晶振焊上了用的,有的例程用的内部DCO也调不通,只好换了板子,用811来做了

网友:
你把TXD,RXD竖着插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侠提醒,我试试看看,看来应该是那个信号的问题,硬件不可能会出问题:rose:

网友:
把TXD,RXD竖着插之后 接收和发送都有数据,但是每次只能发一个数据 而且数据都是错误的 不知道为何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 波特率尝试多个后 发现问题依然一样  个人感觉 时钟不准

网友:
NDN  搞了两天 终于弄出来了 原来是我使用的默认DCO时钟 1MHz只能支持9600及其以下的波特率 怪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里有写1MHz只支持9600及以下波特率的?
之前我也是,DCO只有9600可以调通,32k晶振都可以。
如果这样那示例程序也太坑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