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5和IRF530N

楼主:
大家好,我做了一块板子,其中用了IR2125做电流检测用,这部分原理图如下。
     功率管的D接入20V,0.6A左右,S脚通过取样电阻到2125的CS脚也就是检测脚,G作为开关由2125的7脚给到;
     2125的4脚5脚接地,1脚8脚自举为11.6V左右稳定,2脚输入为45K的脉冲,高2.5us低20us一点,3脚接10uF到地。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1. 功率管D接上负载后,G得到的波形就不稳定,不是正常的脉冲波形,脉冲下降沿斜度比较大,(没有相机也不能拍),按照设计应该是2.5us高,为12V功率管开启,低20us多一点功率管关闭;负载拿掉后波形就稳定了,
     2. IR2125说取样电阻取0.23欧姆检测是1A,我用5个1欧姆并联是0.2欧姆,那么检测我的电流应该足够,算了下电阻上的电流也和功率管的D输入一样,
     3. 功率管非常烫啊,加了散热片了,但1分钟我就不敢摸了,可能不到1分钟呢。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我分析了下,可能是:
     1. PWM不对,占空比有11%,2125说要《=2%,
     2. 电流太大,拉不下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要怎么调整?不敢乱动了,板子不多了。请大侠们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