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无法下载程序了

楼主:
前两天从网上找了个TCP客户端的例子,结果下载进去之后,再下载就不能下载了。具体原因不知道为什么,错误信息如下图所示。

用了JLink的unlock,相关信息如下图。

但是下载还是不行。是被锁了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被锁了,解锁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一个USB接口,就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也许是计算机的前面板USB口供电不足?不知道了。
我用unlock解锁了好几次,都提示成功,甚至我连nREST的按钮都没按,也说成功,但是就是下不去程序,无语。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和供电,驱动和 USB 线等等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