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9D96开发板问题

楼主:
用LM3S9D96自带的TIMER例程,用IAR-EMBEDED-BRENCH-6.20版本工具调试,发现:刚开始程序可以进入TIMER0和TIMER1中断,但复位后就不能进入中断。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各位大侠没遇到这类问题吗?

用周立功例程中的TIMER程序,用IAR-EMBEDED-5.0版本调试,可以正确进入中断,复位后也可以。但用IAR-EMBEDED-6.20版本则进一次中断,复位后就进不去。是不是IAR-EMBEDED-6.20版本的OPTION设置有何讲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什么特别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