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提示 有个小bug哦~

楼主:
我经常发现我自己的主题帖里的补充内容,也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回复,也有 回复提示,这感觉实在有点怪。
我想,这应该也是一个bug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直接跟帖的话,是没有回复提示的。

但是如果点击了“回复”、“引用”按钮,系统默认为你是要回复的,所以会有提示。

你试试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确实有问题,我让技术看看。

网友:
好像,没有吧。
因为我回自己的贴一般不点 别的 什么回复 引用的

网友:
已经调整好了,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