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有风火轮,用锡箔做电容触摸感应。

楼主:
好吧,已经忘了为什么没参加风火轮的团购了,最近想做触摸感应玩。看了两天的文档终于有点头绪了,用烟盒里的锡箔做了个Csensor……
不得不感叹一下TI产品的设计周到,RO的电路都内置了,外部只需要一个感应电容。

好吧,这有点像灌水,那就贴一下代码好了。从TI的触摸库中抽取了一段代码简单改了下面的函数:
unsigned int TI_CTS_RO_PINOSC_TA0_HAL(unsigned char bit, unsigned int accumulationCycles);
调用即可获得P1的bit端口(直接连Csensor)的周期计数,放大accumulationCycles倍。
由于触摸会增大Csensor,减小频率,所以触摸是这个函数返回的值会变小。

网友:
呼呼~楼主的想法很不错啊!顶一下!

网友:
感谢沙发和板凳的大侠帮顶~~~

传了个视频,比照片清楚一些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zNDM0MzA4.html

网友:
很NB的方法

网友:
哈哈 很不错啊 楼主有想法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

网友:
楼主你能给个你用锡箔做的触摸按键的具体做法或者近照吗?不懂啊~

网友:
其实这就是最根本的做法了!LZ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我按你说的做的 程序用的也是你的
木有反应呢为什么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按你说的做的 程序用的也是你的 木有反应呢为什么 ??求解

在程序开头include的是430G2553的库,这个需要改为你在用的MCU型号。
或者在函数返回值后的位置打一个断点,调试一下触摸后返回的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接错引脚啦 现在把中断里unsigned int cnt = TI_CTS_RO_PINOSC_TA0_HAL(BIT7, 60); 改成60了 反正就是不能和base = TI_CTS_RO_PINOSC_TA0_HAL(BIT7, 50) ;里的50相等 现在的问题是 另一根线不连接地 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这是神马情况呢?

PS:我把绿灯也弄亮啦,绿亮红灭 红亮绿灭 更直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跟环境有关吧,比如在3mm亚克力板下反应迟钝,在1.1mm玻璃板下反应超灵敏,需要按照环境试验一下参数吧。
不接地工作的确木有任何问题的。
红绿灯都有了,你小时的理想是做交通指挥吧~~

网友:
很好啊
但不懂原理

网友:
樓主能否介紹一下使用煙盒裡的錫箔的diy做法

我也有興趣,想做一個玩玩

网友:
while(!(TA0CCTL0 & CCIFG));             // wait for capture event
我用的是G2452,我debug的时候,程序会死在这,为什么啊?

网友:
亲们 怎么一根导线  然后 用手碰 都行 。 太假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就是这么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