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语言中你是怎样定义变量的?

楼主:
在编写C代码中,不管你怎样编程,最终不过就是玩玩处理器的内存而已。那么你是怎样定义这些变量和分配这些内存空间的呢?

我看过不少人的代码,变量一大堆,不管是全局的还是局部的,不管是命名规则还是定义说明,都是一团糟。看代码简直就是看天书。基本不属于结构体、联合体和枚举型。

你觉得应该怎样管理和定义这些变量好?

网友:
我倒不是说非要使用结构体、枚举以及联合变量。但是变量的定义和申明一点得有规律,至少就算过了一段时间你自己还得看得懂。。。。

当然,如果你使用好结构体、枚举、以及联合体,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我认为,这3中变量的定义就是一种把分散变量进行统一管理的一种方法而已,所以,如果能够好好的利用好这3种变量的定义,那么不管是管理还是理解都非常重要:

1. 结构体

我们可以把一个C文件中的说有全局变量分为两个结构体,一个是C文件内部调用的,一个是C文件支持外部使用的。这样我们应用起来将非常方便。当然我们也可以多分几个,把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或有共同特性的变量同样定义。。。。

2. 枚举

我发现使用枚举的人非常少,那么你使用过吗?其实枚举可以使用在集中管理宏上。很多代码都会使用宏定义,而且有的一定义就是一大堆。如果我们采用枚举进行集中管理,至少可以增强理解,知道哪些宏是相关的。可以使得程序的结构化明显增强。

3. 联合体

使用联合体的人不是很多,在51单片机中,有对位定义的专门的变量。但是ARM却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如果你会利用联合体,也可以很好的来管理这些位变量,当然也可以使相同空间多种变量的目的。

       当然我这里只是抛砖引玉,随便说说这3种变量的应用,如果我们能够同时使用好这3种变量,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如果你没有使用过,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使用过,好好考虑优化一下,看看是不是总有意外的收获。程序的结构化,模块化是不是有了很大的增强。不防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