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 launch pad 下载问题

楼主:
看了David_Lee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3736-1-1.html

那Grace很不错,跟着他做了个实验,以前用的是CCS3.3,产生一个out 文件,要在file 里load program的,可现在的CCS4没有这个选择,只需要lauch TI debugger,可我的出现下面的问题,在上面的帖子里也说有说到,可我重新拔插一下USB线很多次了,每次出现的不同,可说到的都出现了。

USB线也换了好多条了,可还是这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贴一下你的工程的debugger设置来看看?
一般只要选择成为 UIF剩下的默认,安装完驱动就可以用了。

网友:
就是这样子,都是defaul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了,看看,都是默认的

网友:
看看你的仿真设置是设置的那种类型的方针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 MSP430 USB1

网友:
我用的是IAR但G2553现在可以编译了,但也是下载不 了

网友:
证实是仿真部分出问题了

借了同学的板试了样例程序,证实是自己的板仿真下载部分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