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例程,不用修改即可运行

楼主:
yang.aiquan 启发。在富士网上下载了uC-OS,编译通过,用着还不错。(我的LCD还是那个原因,--不亮,一定要修改FM3_GPIO->ADE =0x100;   //0x03;才行)

特分享给大家

1、下载

http://www.fujitsu.com/downloads/CN/fss/disclaimer.htm?forwardTo=http://www.fujitsu.com/downloads/CN/fss/services/mcu/32bit/fm3/510004/fm3_ucos_demo.rar

2、解压

3、打开文件:\example\IAR\GettingStarted.eww

4、设置环境:CPU选择、DEBUG选项等。

5、运行,

网友:
其实UCOS我早跑过了。不过不建议大家用,所以没发帖子说。

如果是不同的IAR EWARM版本,则还需要按照我的帖子里所描述的,把IAR EWARM安装目录下的几个文件拷贝到项目目录下。

 另外还是建议使用RT-Thread操作系统,一则免费,二则国产,性能也不错!

网友:
不错。
CPU要选
1,cotrx-m3  Fujitsu MB9BF506R
2,目录路径:
$PROJ_DIR$\board\
$PROJ_DIR$\modules\
$PROJ_DIR$\picture\
$PROJ_DIR$\..\..\uCOS_II_V286\Source\
$PROJ_DIR$\..\..\\uCOS_II_V286\CPU\IAR\
3,定义符合:
KSK_MB9BF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