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多个串口的Printf用法

楼主:
网上讲的添加printf()到程序中一般都是这样的(简要提一下):
1.配置GPIO ,USART,RCC 的Configuration
2.勾选usb micro lib
3.在程序中添加:(头文件需要添加#include <stdio.h>)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很明显这个方法使用printf()只能输出到usart1,如果需要使用多个usart呢,肯定不能都是用printf()。

方法如下是继续是用usart2的printf()功能:
1.配置usart2的串口配置,gpio,rcc enable,跟上面类似
2.勾选usb micro lib,跟上面类似
3.添加头文件#include <stdarg.h>,编写USART2的printf函数:
void USART2_printf (char *fmt, ...)
{
        char buffer[CMD_BUFFER_LEN+1];  // CMD_BUFFER_LEN长度自己定义吧
        u8 i = 0;

        va_list arg_ptr;
        va_start(arg_ptr, fmt);
        vsnprintf(buffer, CMD_BUFFER_LEN+1, fmt, arg_ptr);
        while ((i < CMD_BUFFER_LEN) && buffer)
        {
                USART_SendData(USART2, (u8) buffer[i++]);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
        va_end(arg_ptr);
}
   http://y-ec.taobao.com/

网友:
上面代码编译不能通过,PUTCHAR_POTOTYPE行提示..\SYSTEM\usart\usart.c(64): error:  #77-D: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需要加载的完整库文件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