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5V器件的连接问题

楼主:
用习惯了51、AVR之类的单片机,换上msp430之后就面对一个5V、3V转换的问题
在网上搜了一些资料,在这里共享下

图1:这是一个5V转3V电平的单向电路,其原理为将5V电平分压成3V供MSP430单片机系统。其电阻分配可以取大点(电流功耗的原因),如200K,300K。图片中用2K,3K只是做参考。

  这种方式只能做到5V转3V,成本低。

  图2:采用的一个OC门(集电极开路输出)电路。这也是一个通用的电平转换做法。图例中我选用的是一个与非门带OC输出的逻辑电路。

  关于OC门:门电路输出极在集成单元内不接负载电阻而直接引出作为输出端,这种形式的门称为开路门。这类电路是需要外部带集电极上接电阻。

  这方式可以做5-3,3-5V电路。

  图3:图3是采用一个三极管转换的做法,此方法也较为常用。成本低。跟图2原理类似。

  图4:是一个高成本的做法,采用TI的专用双向电平转换电路4245。通过DIR引脚可以控制不向的数据流方向,虽是成本较高。但在设计上得到较大的方便。

MSP430 3.3v与5v的连接问题.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贴、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