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通信

楼主:
2芯积分
 不需要连线 实现内部的数据通信,但是编译通过但就是无法打印出来!我用的是3.5的库函数!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stdio.h"

voidRCC_Config(void);
voidGPIO_Config(void);
voidUSART_Config(void);
voidCAN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uint8_t TransmitMailbox = 0;
     CanTxMsg TxMessage;
     CanRxMsg RxMessage;uint32_t i = 0;
     RCC_Config();
GPIO_Config();
  USART_Config();
   CAN_Config();
TxMessage.ExtId=0x00AA0000;
TxMessage.IDE = CAN_ID_EXT;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TxMessage.DLC = 8;
TxMessage.Data[0] = 0x00;
TxMessage.Data[1] = 0x11;

     TransmitMailbox=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 TransmitMailbox) != CANTXOK) && (i != 0xFFFF))
printf("\r\n The CAN1 has sended data:0x%x,0x%x\r\n",TxMessage.Data[0],TxMessage.Data[1]);
  while((CAN_MessagePending(CAN1, CAN_FIFO0) < 1) && (i != 0xFFFF))
RxMessage.StdId = 0x00;
RxMessage.IDE = CAN_ID_EXT;
RxMessage.DLC = 0;
RxMessage.Data[0] = 0x00;
RxMessage.Data[1] = 0x00;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printf("\r\n The CAN has Receive data :0x%x,0x%x\r\n",RxMessage.Data[0], RxMessage.Data[1]);
 while(1);
}
void RCC_Config(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CAN_Config(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LoopBac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5;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AA;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F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0;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int fputc(int ch,FILE*f)
{
USART_SendData(USART1,(u8)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return ch;
}

网友:
本来实现的结果应该是
The CAN1 has sended data:0x0, 0x11
The CAN1 has receive data:0x0, 0x11
但是无法实现!
如果你用CAN通信的例子给我看看也行!!
谢谢各位大侠!!1
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