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性的问题,都进来捧场下

楼主:
我自己买的LPC2148的芯片,自己焊接的电路,就是焊上晶振,电容,电阻后,做成一个最小系统;现在jlink可以连接,也可以烧写HEX到2148内,但是程序运行不正常?串口出来的数据不是程序里面预设的;就是一些有规律的乱码,而且循环的乱码。。

大家推测下什么原因??

网友:
没用过这芯片,建议楼主用最简单的程序逐一测试下功能是否正常,或者到网上查查是不是软件哪里设置有问题。另外,楼主应该把问题描述详细些,贴上代码或者错误截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晶振,时钟频率,查查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