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烧录

楼主:
89C52RC用STC烧录,是USB连接的,但是它提示

求大神指导

网友:
用的USB转串口线吗?
1、是不是按照正确步骤烧录了,先连接,断电,然后开始烧录,再上电。
试着把波特率调低一些
2、是不是USB转串口线质量不好

网友:
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端口显示,如果有,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
线的问题|驱动问题|端口选择问题|硬件问题

网友:
串口被其他程序占用了,或者硬件连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