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114 M0跑UCOSII费劲不?

楼主:
LPC1114

CORTEX-M0

FLASH 32KB

SRAM    8KB

不知道UCOSII需要的是那个空间

要用cortex-M0做个不大不小的项目 四路电压采样,带个小算法 再加上四路PWM输出

论文里看别人LPC2103 上UCOSII 做了很多项目

不知道实际中能不能

毕竟两者都是32KB的flash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比较51也能跑的,只是可能功能的精简。。。。。

网友:
以前我在LPC2103上移植过UCOSII,可能没作精简的缘故,任务堆栈设得太大(512字节/任务),导致只能跑两个简单的任务。
不过看到人家51上面能够跑精简过的版本,我想应该也可以在LPC1114上跑的。
初学者的一点经历,以后得多跟版主及坛子里的其他牛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