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机和多个单片机通信解决方案(超简单和实用)

楼主: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小项目,十路继电器的控制方面,要用一台电脑通过串口控制两块单片机板子,每块板子有10路继电器。我是用的STC12C5A32S2芯片。用的RS485通信。
      这个是一个多机通信,用的串口通信方式三(串口通信方式一不能用于多机通信,因为涉及到通信通道被哪个模块抢占的问题)。
      其实这个有个问题,串口通信方式三,数据位为9位,而如何用串口调试助手与单片机通信呢,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数据位只有8位。这个问题不容忽视。否则会出问题的。
     在网上找了一些类似的例子,并不满意,虽然后来发现这些例子并没有错。
     下面来说一下,网上的例子局限性吧。
     串口通信方式三中有个SM2位和RB8位,SM2可以决定要不要侦听串口发送来的信息。RB8位决定串口发送来的信息是数据字节,还是地址字节。
     其一, 网上的某些例子,写的较复杂。它把地址和数据分开发送和接收。第一次发送或接收地址,第二次发送或接收数据信息。这样既要处理SM2,又要处理RB8,这样势必造成使用的不方便性。我们习惯了将地址信息字节写在一条协议的开头,后面紧跟多个字节的数据,还有校验什么的。
     其二,这些例子当中,也没有提到RB8位该怎么处理,说白了就是并未说明,串口调试助手如何处理RB8位。
    我多次调试发现,如果串口调试助手不做修改,沿用串口通信一的方式发送数据。对单个字节发送不成问题。但对于多个字节的发送(一次发送多个字节)就会有问题。下位机收到的数据会是乱码。
    后来,我又在发送一条协议时,在发送字节之间加个1ms的延时,问题得到一定解决,但不完美。
    再后来我把注意力集中在RB8上,问题才得以解决。
    方法就是,把串口调试助手的停止位设置成2(思想就是,将其中一个停止位当做第九位)。
    这样串口就相当于发送9个数据和一个停止位...
    单片机要发送数据给上位机,将TB8位设置成1,串口调试助手就能收到正确信息。
    接下来说一下其一中提到的问题.
    相信大家对PC机的串口与单个单片机通信不陌生。
    下位机(也就是单片机),程序写起来挺简单。无非是先来个串口初始化,再加个串口中断。使用的是串口通信方式一。
    其实可以将串口通信方式三做的和通信方式一一样简单。只要初始化时将SM2设为0(表示对接收来的数据进行侦听),SM0和SM1都设为1(表示用的是串口通信方式三)。
    然后串口中断中服务程序,不需要再操作SM2了,也不用操作RB8,一切和串口通信方式一一样了。
只是单片机在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时,TB8设为1。这样就不用把地址和数据分得那么清楚了。对于每一个下位机来说相当于,一直在接收数据,对接收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地址相符,就做动作和回应。否则接收数据但不动作和回应。
      最后说一下RS485通信问题
      程序和RS232通信程序差不多,无非是,多个方向控制管教。发送时方向管脚拉高。接收时方向管脚拉低。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不错,很是实用

网友:
冒是你没理解中断的意义....

要用程序程序试现多机通讯很容易,就象楼主所说一样,不外乎加几IF判断,但用程序判断就完全忽略了中断的意义了.....

中断,是停止单片一切当切进程,来相应中断中要处理的内容,如果采用楼主的方法,下位机都接收到数据来判断地址什么的来,那就会严重影响下位机的其它运行中的进程, 而采用了多机通信控制位,单片机会判断是不是要中断,不相关的中断,他根本就不进入中断处理,也就根本谈不上打断接收机的运行....

 SM2 :多机通信控制位。 接收机的串行口工作于方式2 或3,SM2=1 时,只有当接收到第9 位数据(RB8)为1 时,才把接收到的前8 位数据送入SBUF,且置位RI 发出中断申请引发串行接收中断,否则会将接受到的数据放弃。当SM2=0 时,就不管第位数据是0 还是1,都将数据送入SBUF,并置位RI 发出中断申请

所以,个人傻冒,注个册提醒一下楼主:多机通信控制位很重要,中断应用跟用WHILE(1)扫描是两回事 ,冒是你没理解中断的意义....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源程序吗

我最近在做这个课程设计

实在是头都快做炸了

网友:
我也是,用SM2=0的模式,用PC做的程序需要发送两次TB=1的地址才能正确响应收到数据,我也不知道咋地,我一直觉得是我写的PC端程序有问题

我的思路是RB=1的时候传输的是设备地址(1-255),如果RB=1数据为0 则复位总线上的通信,也是代表每次会话的结束